[MACBOOK]
IMAC 27寸。K62 PP3V3_S0 对地短路

楼主(2013-12-10):
苹果 IAMC  K62  PP3V3_S0 对地短路 求助。 桥坏了。拆掉了。桥供电电感阻值正常, WIFI.芯片 USB 附近 芯片全拆了。主板上管理芯片几乎都拆过。还是对地短 到0. 有经验的师傅 帮指点下 谢谢了

网友:
实在是 没招了。。拆到手软。。。 板号 820-2828-A

网友:
  老大,接着拆

网友A:
为什么不试下烧机大法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试下烧机大法呢?

如果是电容短路 很难烧出来。 用5V 烧过了 烧不出。郁闷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像供电对地为O欧姆的一般都是滤波电容击穿导致,重点看有极性滤波电容

所有的 有极性电容都测量了。。没有短路是。贴片的也量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所有的 有极性电容都测量了。。没有短路是。贴片的也量过

现在3V还是对地短路为o欧姆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现在3V还是对地短路为o欧姆吗

是的。短到0  今天拆了好多小电容。根本无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。短到0  今天拆了好多小电容。根本无果

那这个也只能是板子在手里在初步判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