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在哪里!Lenovo Y450奇怪的花屏,哪位大侠修好过啊????

楼主(2013-12-10):
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,然后重植了一下,有显了,不过花屏,不是奇怪的英文字母式的花屏,是蓝色竖条式的,而且还伴随着很多小点点,换了几颗全新的,居然都点不亮!真是神奇!然后再装上他自己的能亮 还是花屏,显存全都重植过,都一样!现在都快崩溃了!高手在哪里????!!

网友A:
高手在民间。
你确定是什么元件引起的花屏了么?你外接试过了么?屏线、屏、屏线插座、显卡也会引起花屏的啊。
没找到故障元件,你怎么整显存也整不好啊。

网友B:
感觉还是显卡没有搞定! 居然换新的不行  你就换个旧的在上面, 好像新的无铅锡球不好焊, 尤其是大卡,  二是,显卡本身问题! 新显卡也会有坏的! 最坏的打算只有PCB板断线了!  参考下...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存有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手在民间。
你确定是什么元件引起的花屏了么?你外接试过了么?屏线、屏、屏线插座、显卡也会引起花屏的 ...

老大,首先外接同样的花屏现象!因此基本上就可以锁定在显卡和显存上面了!然而连续换了好几颗新的显卡居然点不亮,不过后来再将他原来的那个显卡植珠能亮就是花屏!显存全重植过,还是花啊!真是没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还是显卡没有搞定! 居然换新的不行  你就换个旧的在上面, 好像新的无铅锡球不好焊, 尤其是大卡 ...

你换新的有好过吗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