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实践课——待机电路维修

楼主(2013-12-10):
在老师那领了一块板回来,一看全板到处被干过,多处少件,连锡,元件装反。好在老师说只修3/5V待机。
直接把3/5V之外的公共点全断开。打了待机电感对地值基本正常,检查了无不允许上电情况。就直接上电了,结果没公共点
     直接把ADP_EN#拉到地。公共点有电了,但是过流了。直接把3/5v上下管干掉。还短,接着干芯片。干掉MAX1999后公共点正常了。以为芯片坏了,就去领一新换上,还是不行,就把芯片取下来检查一下外围正常在焊上去检查焊接正常。上电结果涛声依旧。没思路了。开始看电路思考了,芯片自身没坏,焊接正常。难道是芯片工作了之后引起过流的,打一下LDO3/5V对地值基本正常.没办法了,只有断开shdn#.在上电,公共点终于正常了。那么就确定是芯片工作之后的问题了,那就有希望了,撬起LDO3/5V脚在焊上SHDN#,上电公共点也正常了。下一步用镊子短接18脚和焊盘,在上电。又过流了,问题终于确定了。就是LDO5的负载出了问题。那就一路一路来整了,1.断开PR80  不行2.断开PD18不行3.断开PR97不行4.去掉PC40 PC45还是不行。不急VL还去了别的地方PU3A直接干掉PU3A上电终于正常了。补上所有元件,不装两路PWM的上管(这里用的是复合管PQ34PQ35)上电测20脚19V  6脚18.8V
18脚5V  17脚5.023V  8脚2.002V   25脚 3.3V  3脚1.99V  4脚5.023V 14脚4.829V   28脚4.8V  直接装上管。上电两路PWM正常输出。

电感前端波形
在这要说的就是装芯片大电流,不装正常,换了还是不行。我们就断开SHDN#或EN判断是芯片坏还工作之后不正常。仅为我们菜鸟交流学习老手飘过。

网友A:
要是能把复位之后 的也能修才牛了,说实在的,外面的板很多都是电流有一二次跳,然后就慢慢上升,查电压都有!!就是不知道怎么修,只能暂用上三板斧

网友B:
兄弟不是我说你  板号都没有    你怎么让那些新手去看呢  板号没有也就罢了  图纸你也不上传   ,,,,且PU3A你也没说明是什么原件    也没把图片拍下来让我们新手们看  ,,,怎么说呢    我觉得吧  你已经是高手了 ,,

我是看不懂,我承认我是菜鸟

网友:
实地才有用,学习了

网友:
这张图纸好像是LA—3691P

网友C:
这个修后级短路的基地有好方法吧,阿林的示波器

LDO短路打对地值正常,一般有些是待机芯片本身的问题

网友D:
这么有耐心,可以当老鸟了

网友:
真有耐心,厉害 .没有认真过 想想郁闷 现在又没有时间

网友E:
说一下板号了LA-3691P不对

网友:
签到都一年了  这能修这样

网友:
谢谢分享正需要这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不是我说你  板号都没有    你怎么让那些新手去看呢  板号没有也就罢了  图纸你也不上传   ,,,,且P ...

第一次发这样的帖子难免疏忽。前面说那么多久是为了最后一句,总结而已,你不用去纠结图纸。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维修思路和方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能把复位之后 的也能修才牛了,说实在的,外面的板很多都是电流有一二次跳,然后就慢慢上升,查电压都有 ...

这个要慢慢来呀,我现在走都不会,不奢望奔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么有耐心,可以当老鸟了

要是老鸟就用搞半天才明白。其实这个班我修了半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修后级短路的基地有好方法吧,阿林的示波器

LDO短路打对地值正常。一上就大电流示波器好像现在用不上

网友:
一般在实践班肯发帖的人出到来都是很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修后级短路的基地有好方法吧,阿林的示波器

一般后级有短路的话 ,有些元器件会短路 上电发烫的,输出电压波形会不平稳

网友:
图片太小,看的不是很清楚!

网友:
你修的什么主板,发份图纸啊,好参考着学习。

网友:
进来瞧一瞧,看一看,学习待机好电路,不然又忘记了

网友:
能把经验拿出来分享,做为新手,还是要感谢。

网友:
人为故障,刚学就能修到这样,已经很不错了。

网友:
不是我纠结 我是让其他的人能更加的懂得   如果你告诉他们板号 ,他们好对着图纸区看  这样容易懂  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电路还是不怎么懂

网友:
你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啊
想下个图纸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说一下板号了LA-3691P不对

不对  板号是LA_2952p

网友:
不错不错  基地的技术就是好呢吧

网友:
对于我们新手来说,最好还是上传一下图纸,不然还真搞不明白!!!

网友:
说实在的看的着实费劲。。。

网友F:
线性电压负载引起的过流,比较少见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线性电压负载引起的过流,比较少见呀。

是的。我问了好多人都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