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G31 1.1主板不支持赛扬430吗?奇怪

楼主(2013-12-10):
今天修到一块主板盈通G31 1.1循环跑码68-26 后自动重启,没有视频输出。原来的CPU是赛扬D430,查遍所有电路没有发现问题,于是换个CPU 2.66的,却正常了。按理这个主板应该支持赛扬D,查主板资料也说支持.于是又修时钟电路,轮流换谐振电容,晶振,IC还是不行......CPU的时钟频率太高,脚位有电压,频率没有办法测出来。悲剧,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子。高手打救呀......

网友:
补充bios刷过了,换过com口IC,最后才换个CPU试试.

网友:
没碰到过这些问题,原板维修时是430的话,那说明CPU或者主板有问题,不过430这个U几乎所有板子都支持

网友:
有一些板时钟出问题,是上不了E系列的  还有查一下VID组合,刷一下BIOS

网友A:
赛扬D430应该是赛扬E430,G31不支持真是没道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赛扬D430应该是赛扬E430,G31不支持真是没道理。

按理应该是支持的。所以这个板还要修呀,几天了也没有修好,太无语了

网友:
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?修哪里?VID的组合,不知道怎么样是正确的,而且是由CPU发出的,这样怎么修?电源管理IC可以测量到电压,也没有办法确定是否正确,上拉排组查过是好的

网友:
430 你就得用800的条子试试

网友:
试过了!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?

网友:
高手在哪里?

网友B:
支持的, 你查一下CPU管理芯片要不清一下做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支持的, 你查一下CPU管理芯片要不清一下做子

CPU电源管理芯片换过几个了,还是不行....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支持430.因为430是后来才出的。有一些在主板不支持430的话。会跑不过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