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31r4屏打了,可以用什么屏替换?

楼主(2013-12-10):
各位大师好,我这里收到一个客户的联想一体机B31r4。屏打了。起机无显。拆开看屏是三星的屏,屏的型号是:LTM215HT03。
我这里没有这种屏。网上的报价是500-600。加上运费都得600多。
我就想:这种屏与21.5英寸的三星显示器用的屏能否通用。如果能用的话,我就发一个三星显示器,直接拿下屏安在一体机上就可以。现在我不知道能否通用,不敢冒然把新的三星显示器的屏拿下来(那样就没有保了,我可不想一体机没修好。屏的保修也没有了。嘻嘻)
还有一个问题是:客户的这个机子是摔的,我不确定还不没有其他件坏,只是加电启动、风扇转。所以也不敢冒然从网邮替换屏。
请了解的给点意见?谢谢。

网友:
要看是LCD 还是LED

网友:
如果只是屏坏。开机应该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。话说三星21.5新屏很便宜吗?楼主就算可以换好、成本太高吧

网友A:
三星显示器里面用的也不一定是三星的屏,应该跟笔记本换屏幕性质一样吧,找屏型号一样的换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显示器里面用的也不一定是三星的屏,应该跟笔记本换屏幕性质一样吧,找屏型号一样的换上吧

没有呀,手里的资源太少。我问过其他维修站了,代换的屏还要我600多。
我都不如买个三星的新显示器装上。就怕型号不对。所以犯愁呢。白瞎一个机子了,虽然说不是好货色,但是也比我现在用的双核强呀。再者如果修好,我还能有点利润。否则只能拆内存、硬盘、光驱单卖了。

网友:
这屏就是很贵的 ╮( ̄▽ ̄")╭ 肯定是LED的 前几天我换了一个   屏到家550

报客户630  觉得亏了 起码要报700..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三星显示器里面用的也不一定是三星的屏,应该跟笔记本换屏幕性质一样吧,找屏型号一样的换上吧

三星显示器里有的也不一定是三星的屏吗?难道三星也有代工,我真不知道。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三星显示器一定是用三星自己的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三星显示器里有的也不一定是三星的屏吗?难道三星也有代工,我真不知道。我一直以来都以为三星显示器一定 ...

三星不一定用自己的屛,上面的师傅就说了,摔坏的最好点亮机器再订屛,不然要是硬盘坏了之类的客户有时候不会接受2次报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星不一定用自己的屛,上面的师傅就说了,摔坏的最好点亮机器再订屛,不然要是硬盘坏了之类的客户有时候 ...

三星低端显示器,里面都是采购专门生产屏幕厂家的液晶屏的,你可以单独把硬盘拆下来测测硬盘好坏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三星不一定用自己的屛,上面的师傅就说了,摔坏的最好点亮机器再订屛,不然要是硬盘坏了之类的客户有时候 ...

我今天拆开一个三星显示器,150N,里面不是三星原厂屏,真是受教了。

网友:
硬盘没问题。

网友:
其他件应该没有握摔的了吧。并且没有硬伤,除了屏。

网友:
三星21.5 600元不可能下来  单买屏是最便宜的

网友:
我买21.5的顺丰到的话680才到,有时候是700不过卖家是信得过的就无所谓了,A+保1年全新,如果客户出不起钱的话拆机屏也照样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