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 51461 可以用哪个代

楼主(2013-12-10):
TPS 51461 可以用哪个代,DELL 4010的机, 一组供电IC,

网友:
?????可以用哪个代换呀,哪位知???

网友:
最好原则吧,或者问卖芯片的比较好

网友:
整天想着怎么待,买一样的不就没有事了嘛

网友:
买一个才几块钱,换什么啊

网友:
为什么分的要带换啊,难道这芯片买不到吗

网友:
原型号代换

网友:
上网买 很多都有的了

网友:
只能用原型号换

网友:
只能去查引脚定义了,去找一下又没有和这个芯片一样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里换引脚定义不同的芯片上电的话,会引起焊盘或芯片本身短路

网友:
这种供电模式的芯片真的比较少,还是直接买一个得了。

网友:
这种供电模式的芯片真的没有代换的!

网友:
谢谢各位,因为比较急,手上没,所以才问,果断买了个,好了,谢谢

网友:
机器待机5V 不出,断开电感,发现有短,烧到它,帮换之

网友:
供电芯片个人觉得最好还是不要代用

网友:
干嘛要代换阿,直接买个原型号的不就行了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