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-am2主板问题求解

楼主(2013-12-10):
今天碰到一个华硕am2的主板,插上电源后触发风扇再转,但是诊断卡上面没有显示,诊断卡上面四个灯都是亮的,求思路?新手一枚。。。。
华硕

网友:
不管怎么样诊断卡上是一定有显示的~·总不会是全黑吧

网友:
j就是不跑码,供电 时钟 复位

网友:
测试卡无显示肯定就是PCI复位没有嘛。。那你就根据时序一步步去找,,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好解决的,总比你修OO不开机简单,,,想修好,还是先去了解一下他的开机时序吧

网友:
先学电路基础吧

网友(2014-01-30):
没有跑码就先看看供电,不过既然你只能走到这里。我想你的确应该如上面那位说的那样。从基础开始,不然就算没有把问题搞大,也只是浪费时间的瞎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