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SUS K42系列刷BIOS后网卡感叹号解决方案 (老手勿喷)

楼主(2013-12-10):
前些天修了台进水的K42JV , 换了南桥后开机进系统, 发现网卡驱动打上了,但是显示一个感叹号。。

大家都知道,换了桥之后肯定是要刷BIOS,不然会有风扇长转,或者温度高的情况。

后来百思不得其解, 于是在论坛上搜索了下,发现有很多类似的情况, 在一个帖子中看到了解决的方案。。 于是试了一下,便解决了。

现在再发一次,希望知道的高手们勿喷

首先,在系统下进入设备管理器,点击网络适配器,在右击本地网卡  ----   属性 ---- 网卡配制 ---- 高级 ---- Network Address ---- 选"值 ----   写入00000000008e  ----  确定-确定-确定. ----  完毕!

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,可能还是有很多没碰到过的,希望能帮助大家简单的去解决故障  一起进步。

网友:
很不错的维修经验,感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感谢楼主,又涨姿势了.

网友:
经验分享不管知不知道就要顶下,以后继续发好的经验吧,

网友:
突然发现知识跟不上了,如果没有论坛,这样的问题,脑袋抓破也想不起来去设置这个

网友:
不对吧!感叹号说明硬件有问题 用改一个值就行 求截图

网友:
曾经遇见过  想不出来解决办法

网友:
以前都不知道这个的  这下看到了就知道了 谢谢楼主

网友:
mac地址丢失了吧?随便写一个进去就行,不一定要00000000008e这个数。mac地址一般在BIOS里面,刷过BIOS可能丢失

网友:
有时过一会儿就好了有时不行,也可以这样改吗

网友:
楼主的行事风格我很欣赏,楼主的品格我很敬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