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59A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13-12-10):
补充内容 (2013-12-11 16:16):
已经解决,用4407代换

网友A:
用 4800 代换 老板子上 多的要命。还有随便找个 pwm 电路的 上官 丢上去也可以的 这个 开关频率 和 电流 都不及 pwm 上 用的 管子。所以 pwm 任何一个都可以换 N管哦

补充内容 (2013-12-13 08:19):
对不起我错了。没看清楚 原来是 P管

网友:
楼上的 我觉得是P管呢,

是的,这种管子是在保护隔离电路中可以找到的

网友:
那两个都是P管,在充电电路上和保护隔离上找

网友:
P沟管 没错

网友:
随便一个下官就行

网友:
随便在电源端拆个P沟道的管子就可以了

网友:
随便找个P管都可以换,仁宝的板比较好找一点

网友B:
大哥这个是P管你用PWM的N管代换好用就坏了

网友:
p管到处都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 4800 代换 老板子上 多的要命。还有随便找个 pwm 电路的 上官 丢上去也可以的 这个 开关频率 和 电流 都 ...

这个应该是P 沟道的管子   一般可以在电源接口和电池接口可以找到

网友:
电源旁边很多这样的 都可以待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哥这个是P管你用PWM的N管代换好用就坏了

用N管代替的话,会引起场馆本身击穿 或者保护 隔离公共端不会产生电压。

ZK浪子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P管低电平导通。

网友:
用p沟道的管换

网友:
都是低电平导通的

网友:
一块板上大概就3个p管吧

网友:
随便什么上管都能代换的!~~

网友:
在废板的保护隔离电路上拆一个装上就好,为了保险最好在装之前测一下好坏判别是否是P管。

网友:
4407的管子

网友:
这种代换的  P管功率过小的话,也会引起上电本身短路击穿或带不动后级负载元器件 工作的。

网友:
普通双P管,这个不是很好找么?

网友:
我用4407换过,不行。 我再检查下是否后面有短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用 4800 代换 老板子上 多的要命。还有随便找个 pwm 电路的 上官 丢上去也可以的 这个 开关频率 和 电流 都 ...

哥,让饼哥看到这个估计得罚你了哦,是不是看错了?随便找一个P管换就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用N管代替的话,会引起场馆本身击穿 或者保护 隔离公共端不会产生电压。

刷分哥,你说说用N管换怎么击穿了?你这种污染论坛环境的物体我都不想开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分哥,你说说用N管换怎么击穿了?你这种污染论坛环境的物体我都不想开口了

说错了,用N管代替的话,场馆上电G级会不导通工作的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哥,让饼哥看到这个估计得罚你了哦,是不是看错了?随便找一个P管换就行

同意。。。。要挨打。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看型号,我只看是N管还是P管,只要是沟道一样我个人认为都一样可以换。

网友:
找一个p管

网友:
P 管    在 电源接口旁 会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这个是P管你用PWM的N管代换好用就坏了

是的 我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