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10A不显

楼主(2013-12-11):
旭日410a内屏外接都不显,但键盘的大小写键起作用,显卡芯片换过,供电时钟复位,都正常,求思路

网友:
查下屏接口供电。是不是屏供电没开启

网友:
屏供电确实没有开启,控制屏供电开启的信号没有,这个信号还是来自显卡,北桥我又压焊了一遍故障依旧

网友:
7200的显卡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!

网友:
客户等不了拿走了,白搭功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