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20横杠底灰

楼主(2013-12-11):
换了硒鼓试了也不行,激光机跟硒鼓触点都清理了,难道真的是高压的问题?不常见啊

补充内容 (2013-12-13 10:16):
故障修复,电源板,一个高压线圈坏了

网友A:
打半自检看看是不是也这样?排除加热组件问题。。

网友B:
不是粉的问题吗?不是粉的问题吗?

网友:
应该是粉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新加粉应该就可以了

我换了硒鼓, 也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粉的问题吗?不是粉的问题吗?

换硒鼓了,亲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打半自检看看是不是也这样?排除加热组件问题。。

底灰肯定不是定影的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底灰肯定不是定影的事

我以前就是在惠普金牌服务干过。。有过这种问题。。理论上这种问题硒鼓可能性占大多,排除硒鼓,那就要检查定影,什么叫半自检你懂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就是在惠普金牌服务干过。。有过这种问题。。理论上这种问题硒鼓可能性占大多,排除硒鼓,那就要检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粉的问题换粉

网友:
这种问题和高压有什么关系?硒鼓与加热组件问题最大,!

网友:
没见过这个问题,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