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做BGA的时候都用哪种隔热材料?

楼主(2013-12-11):
如题,各位师傅做桥的BGA时候一般是哪种隔热材料
锡箔纸?高温胶带?
还是干脆什么都不用就干桥?
或者这些都有用过,麻烦师傅们说说哪种好用些,或性价比高,谢谢!
性价比

网友:
铝箔纸啊或者用桥芯片盖住

网友:
老主板就不用隔热材料,笔记本用锡箔纸

网友:
有些板子用隔 有些都不用 这个看实际情况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用锡箔纸

网友:
锡箔纸安全第1吗,还是要用用的。

网友:
啊,我做桥的时候从来都不用做的

网友:
之前都用锡箔纸!

网友:
用锡箔纸,贴两三层就行了

网友:
锡箔纸! 一层不掉件就好了

网友:
锡箔纸,一层足够了

网友:
锡箔纸或者高温胶带 或者有些我直接都不上 温度不稳定 容易吧桥弄挂了

网友:
用铜片散热比较好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