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PL-AM无复位维修

楼主(2013-12-11):
闲来无事找来一块别人修不好的华硕P5QPL-AM集成小板,对地无短路,插上诊断卡,复位灯常亮中文诊断卡提示供电时钟正常,就是没复位和帧周期,首先只能修好复位才能读BIOS,由于没有图纸,好不容易找到点位图,马马虎虎修了。
复位信号是南桥发出的,先测试南桥已经正常发出复位PCIRST#,测试PCI A15脚只有1.5V正常3.3V,明显偏低,继续测试其他复位信号网卡,PCI-EX16都是1.5V不会南桥真的坏了?先简后烦吧,取下网卡测试复位还是1.5V无语,由于不打算换桥,看看其他复位信号还经过哪里,打开点位图发现PCI-EX16这个复位信号还去复位I/O,果断测试I/O的88脚,也是1.5V。通过经验应该是I/O复位不正常引起的全板无复位,I/O型号是华邦W83627DHG-A找一块W83627DHG-P替换,加电复位灯瞬间灭掉,诊断卡正常跑码,成功修复。看完的朋友帮忙加加分啊,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指出,千万别灌水啊。

网友A:
我遇到过一块这样的,没有修好

网友:
这个例子不错,我有个GA-G31M-USC2的复位也只有一半电压,BIOS的一脚竟然有5V,估计南桥挂了没修

网友:
谢谢分享 经验,I/O的复位信号就是 PWROK 也有经过排阻到南桥 的,此信号原点就是电源AIX 电源8脚过来的

网友:
没复位一般找IO

IO的 PWROK信号电压不正常, 主板也会复位异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过一块这样的,没有修好

什么芯片组型号主板 ,也是没有复位吗?

网友B:
楼主南桥的PCIRST#复位信号你查什么查到南桥的引脚定义的,你不是没图纸吗?还是查IO引脚定义再跑出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南桥的PCIRST#复位信号你查什么查到南桥的引脚定义的,你不是没图纸吗?还是查IO引脚定义再跑出来的?

PCIRST#复位是南桥发给PCI槽的,I/O的复位是PCI-EX16发出的没有连到南桥,通过点位图可以查看的

一般 PCI RST#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的话,也会影响 网卡工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南桥的PCIRST#复位信号你查什么查到南桥的引脚定义的,你不是没图纸吗?还是查IO引脚定义再跑出来的?

楼主是根据点位图找到 的

网友C:
看楼主修版 还整了 两个卡  前面那个小的没见过  不过看起来比较霸气  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!!!

开机时钟复位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D:
希望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主板的点位图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楼主修版 还整了 两个卡  前面那个小的没见过  不过看起来比较霸气  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

前面那张是中文诊断卡,10年就开始用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希望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主板的点位图!!!!

第二张图的下面有点位图的

网友:
分享是好的。但是我感觉一修可能是新手哦。无复位。连IO都不换。、这样的便宜也让你挣到了。

网友:
刚发了一块楼主的检测卡,还没到手呢。

网友:
这板子昨天 也修了一块,没修好,看了楼主的思路 我再去查查

网友E:
你换IO怎么换好了,我怎么换还就不好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是什么主办了,是AMDM2的,

am2主板一般是单桥多 ,不复位的话 有些是北桥的问题,各路供电正常的话

网友:
在哪都能遇见你呀

网友:
谢谢提供..........你的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换IO怎么换好了,我怎么换还就不好啊,

不一定是I/O的问题,南桥的复位不是直接发给I/O的,首先南桥先正常发出PLTRST#平台复位到I/O,然后I/O在发出复位到PCI-EX16,IDE等,你先量一下PCI-EX16复位是否正常,没有在从南桥追查,看是否发出,我遇见过南桥没有正常发出复位,导致全板无复位的

网友F:
你发P5QPL-AM(R1[1].04G).zip这个是什么东西?下了不知是什么东西,骗了5分

网友:
不知道 你们修这一块主板 收费是多少呀,

网友:
我遇到台式机太麻烦的 就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。要是费那时间修好的话,收个60客户都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发P5QPL-AM(R1[1].04G).zip这个是什么东西?下了不知是什么东西,骗了5分

不好意思,我看看

网友:
你们下载这种看看,我就是用的这个

P5QPL-AM(R1.04G).z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发P5QPL-AM(R1[1].04G).zip这个是什么东西?下了不知是什么东西,骗了5分

网友(2015-01-31):
开始以为是822排阻的事呢,又学到新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