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上电0.5掉电重启

楼主(2013-12-11):
Dell 1420起始故障能触发上电0.510秒左右掉电重启在到0.5,一直重复此故障
拆机后故障一样,首先目测一下主板无修过痕迹,无进液无腐蚀没有明显的烧焦。然后coms放电,故障依旧。上不上内存一样。
经验而言一、就是主板缺少电压掉电   二、主板有短路导致的掉电
那么先静态下测量有无短路,万用表打各大电感阻值没发现明显的异常,那就上电看看有没有哪个电压没出来,上电后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了,cpu供电都有了0.98v,在上电的时候用手感受主板主要芯片的温度,没发现有异常。到此供电一个段落
这样的话我喜欢测量下复位平台,直接测量pci复位有没有,打开图纸找到pci复位信号见图
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msohtml1/03/clip_image002.jpg测量此信号没有,再找个确认下,见图
测量此信号没出,那么根据上电时序来修,见上电框架图(声明此图并非我自己制作,论坛上得来的)
根据框架图和经验而言,南桥要发出pci复位除了必须的工作条件外还需要收到ce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现在主板所有电压都有了,那么也就排除了南桥虚焊的可能,那就直接找ec发出的电源好信号,由框架图而言也就是
那找到u9这个芯片,见U9D部分电路图
测量第11脚为0v,那就不对,然后测量12脚这个电压为高电平3.3v,测量13脚这个电压为低电平,这就不对了,这个是与门,都要为高才会输出高电平,查看13脚电压由ec发出,
那么就有这么几种可能,一是ec没发出,而是发出了被拉低了,次电压没去其他地方,那就从最简单的排除,看看这个脚有没有短路,测量阻值正常,那就去下这个芯片看看13脚电压如何,取下芯片上电,上到0.5测量这个脚电压为高3.3v,那么就是这个芯片坏了,翻所以的料板找到一样的板子换上这个芯片,上电,电流一路往上而且有跳变,顺理成章接屏亮机,到此修复。
新手处女帖,高手勿喷

网友:
我晕,为什么我的图片都看不见,跑哪去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,学习了思路很清晰。可惜看不到图片

网友:
我也想传上去图片的,可是我在word文档里面写好复制过来就看不见了,我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才能传好图片,晕整个文档我传上来

dell 1420 掉电维修.pdf

网友:
有兴趣的可以下去看看

dell 1420 掉电维修.pdf

网友:
取下的到底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看了也搞不清楚,对主板的电路不熟悉啊!还有待学习!

网友A:
取下的是U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取下的是U几?

取下的是U9,是这个芯片坏了,换了这个芯片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