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笔记本装系统卡在WINDOWS滚动条

楼主(2013-12-11):
一台宏基14寸笔记本,主板是945集显的,内存1G*2,硬盘120GSATA接口。安装系统时都是卡在WINDOWS滚动条(滚动5次左右后卡住),无论是安装GHOST版还是完全安装版都是一样,已经换了十余个系统版本。但是奇怪的是有一个深度200多M的精简版又可以安装好。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装的时候不打驱动试试  行的话 可能显卡----

网友:
楼上的  人家 都说 安了安装版的  了  哪来的 驱动  是不是 硬件有问题  cpu 内存  硬盘

网友:
装的时候不要打显卡驱动试试,不行拆开看看有进水没有

网友:
不装驱动 试试

网友:
把光驱去掉试试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就没问题,进安全模式后卸掉声卡网卡显卡驱动后重启电脑还是开在滚动条。换了硬盘也是不行。

网友:
哈哈,拔掉光驱就马上滚近系统了。有个疑问就是光驱没有坏啊,用光盘可以安装系统,怎么光驱坏了呢?

网友:
昨天给宏基装系统时也是到滚动条死机,但是他吧系统备份了,我只还原了他的系统,就行了

网友:
兄弟听我的,把光驱拆了,再进系统安个芯片组驱动包你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