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d255上网本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3-12-11):
acer d255上网本开机不显示,电流跑0。20就停了。测试主供电都正常
    会是BIOS的问题吗??有没有寻位高手修过,指点一二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测电压是否都是正常,正常换个CPU试试,不行再刷刷BIOS

网友:
好像CPU都 没过 吧    要不 先刷BIOS试试

网友:
换个 U 试试不行再刷bios

网友:
看看电压都有吗?刷个BIOS

网友:
CPU都没过

网友A:
加焊桥,小本桥一般爱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桥,小本桥一般爱虚焊

加焊过了。。也不行。。可能是U坏了。。

网友:
加焊U 容易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