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8改win7硬盘模式

楼主(2013-12-11):
进入PE
管理员命令提示符输入
diskpart
select disk 0
clean
convert mbr
这样硬盘模式就改了

网友:
有的是需要改的  有的机器不需要改  看机器决定的

网友:
谢谢兄弟们的大力分享。

网友(2014-04-17):
引用 网友A:
有的机器的确要改,碰到过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出厂预装的WIN8,客户用不习惯,找了很多地方都改不好,拿到我这 ...

预装WIN8的电脑还可以装XP?

网友:
1楼的命令似乎少了点哦,应该是先进WIN8的PE ,再按SHIFT+F10,选择命令打开那一个,命令的顺序是:diskpat,list disk,select disk 0,clean,convert mbr,然后关闭,在分区,就可以装XP和WIN7了。多见于联想的笔记本自带win8的,同时还要再BIOS里面,把预装系统改为OTHER OS,原来是WIN8 64BIT.

网友:
大部分的是不用改的直接装就好啦

网友:
gpt分区改mbr,安全模式禁止就可以按

网友:
改完mbr后感觉速度和原来的gpt没法比,个人觉得还是保持原来的gpt格式装系统最好。

网友B(2014-05-24):
进pe 用diskgen 该就行了

网友(2014-06-28):
引用 网友B:
进pe 用diskgen 该就行了

你试一下就知道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