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加热RT8856亮机

楼主(2013-12-11):
电流在1.3V左右跳变,上1.8V亮机。不亮机时CPU电压0.8V,加热CPU供电芯片RT8856可以亮机,放一天故障还原,1.05MOS管发烫更换后正常

网友:
旁边有个贴片电容换掉就OK了,这世通病!!

网友:
这机器修这蛋疼,我也有一台,这机器就MOS管不稳定

网友:
我也一台 这样的  也不行 搞不好

网友A:
华硕的机器现在修的很蛋疼  返修太高了  现在碰到华硕不好修的  直接换板吧  稳定点  也不用担心碰到不好说话的客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的机器现在修的很蛋疼  返修太高了  现在碰到华硕不好修的  直接换板吧  稳定点  也不用担心碰到不好说 ...

华硕的板子贵啊。。

网友:
恩啊       太贵   修吧,又不敢弄太多大。怕交换不了。唉

网友:
之前有个要半分钟才会亮。

网友:
容易返修  不知道你这个方法行不行

网友:
换了后没返修吗

网友:
这个机器 还没有真正意思上的解决吧

网友:
还没修过这种机器,不过值得借鉴

网友(2014-01-11):
我手里一台 修的郁闷啊  怎么搞都是冷机开不了, 多开几次就能开  用风箱 吹cpu 共电芯片那里 就会亮机  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电容换了也是一样  ec 旁边的晶正换了也不行  换;了 Rt8856无果

网友:
这机子不好修,返修率几呼100%的

网友:
我也试试吧

网友:
前几天有遇到一台一样机器一样故障的,没修好 叫客户换板了。下次可以试试,ASUS机器不好修啊

网友:
应该是设计缺陷吧,这么多问题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