适配器一插上就烧三角电源线求助!!!!

楼主(2013-12-11):
一客户买了条三角电源线,回去后第二天就拿来换说坏的 ,我一看烧了个小洞,以为是电源线质量差就换给他了。过一会他又来了说你这线把我适配器也坏了,什么歪东西。我拿过来一看果然适配器不通电,三角电源线又烧了,我又拿一根新的电源线和适配器插上顺利开机,我说你家里电路有问题,关我线鸟事,一共120给钱滚蛋。正准备关机收钱的时候,我动了下笔记本(三星p428)电源线冒烟了无语。求高手指教是不是笔记本的问题,那里出了问题??

网友:
接口有断路或虚焊接触不良

网友:
把接口换了

网友:
自己顶起求帮助啊

网友:
本本是源接口处线路或元件损坏有大短

网友:
接口有短路

网友:
先看看电源接口是否焊接牢固,若是的,那就拆开机器检查是否有烧坏的原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