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720-US3关机变重启维修一例

楼主(2013-12-11):
此板故障为关机自动重启,即是不能关机,看到是技嘉板头痛了,大家都知道技嘉的问题有点变态,没想太多了,整理思路,先刷BIOS,再换IO,没想到刷BIOS就好了,希望给新手加加分

网友:
其实有些不用刷BIOS也行的直接在BIOS里面把远程换醒功能关闭就行了修过N台了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块770t-ud3p,有时不开机,也搞了半天,还有一块b75m-d3v,关机重启串键。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本来BIOS就爱出问题 这样的板子拿到手里 最先考虑的就是BIOS

网友:
我遇到过南桥不良造成关机变重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