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1t-m7-v1.0上电跑D0

楼主(2013-12-11):
主板型号:ecs。g31t-m7-v1.0上电跑D0:客服拿来主机叫小徒弟测试,插上诊断卡按开关跑D0,叫他取下主板。直接测试内存供电1.8V正常,SPD3.3V正常,smbclk:120脚3.3v正常。smbdata:119脚0.54v不正常。打开图纸

smbdata通过RN22上拉为3.3v。在南桥附近找到RN22,在料板上取下一颗222排阻换上。 上电一路跑马亮机。

网友A:
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判断的吗

网友B:
修了多久  才搞好的

网友:
前两个是系统I方C,总线,用于读取内存的基本信息,比如,什么牌子,多大容量,不光这里有,显卡插槽,PCI插槽,内存插槽 都有,
前两天,我也接到过这么一块,走了之后才知道这两个信号是那么重要,特么的

网友:
你应该学习下别人,多发几张照片,写啰嗦点,你这个贴,立马成精华贴啊

网友:
LZ把图纸分享一下啥,图纸不好找呀。

网友C:
smbclk:120脚3.3v正常。smbdata

这两个东西中文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d0啊。。。有的板子跑这个代码不是不过内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判断的吗

在假负载上测, DDR2 119和12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了多久  才搞好的

几分钟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台式机吧 这样的主板一般都是bios有问题吧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这四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吗

系统管理总线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mbclk:120脚3.3v正常。smbdata

这两个东西中文什么意思啊?

系统管理总线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跑D0的基本都不是内存问题

网友:
是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南桥是通过它读取内存SPD芯片里的资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