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 BIOS程序如何刷

楼主(2013-12-11):
我是维修菜鸟 想问下 B470独显机器如何刷BIOS 从论坛下的BIOS都是两部分 如何刷进去 谢谢各位大虾了!!!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呀,同样的困境

网友:
是两个压缩文件吧。两个文件解压后变成一个文件就可以刷了。

网友(2018-03-10):
我想知道该怎么刷,就是有一个T0P2005+ 但是不会用啊

网友:
解压到一起用编程器刷呗,程序一定要对哦

网友:
用联想的刷BIOS程序的软件刷 或者搜索下教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