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美逊envision H919W+ 维修

楼主(2013-12-11):
本人接触显示器到今天大概3个月左右吧,自我感觉显示器维修并不简单。维修思路,维修经验,固然重要!
今天接一同行显示器维修,品牌,型号,上图:

原始故障:开机显示,屏幕发红,并带有微光一跳一挑的,亮一段时间灭!
故障分析:灯管,高压(屏幕发红,灯管嫌疑最大)
验证分析:用店里备用的全套(电源板,高压板,驱动板和屏线的一套)测试灯管。
测试结果:故障依旧,但没有微光一跳一挑了
作为维修人员,应把一切因素排除,在拆屏换灯管!
于是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拆下,看有无鼓包。没有!
故障定位:灯管
开始维修,拆屏,换灯管......
换好以后,测试,OK,装屏!接板测试
测试结果:屏幕不发红了,也不灭了。但是还是有微光一跳一挑(这种现象不好形容,拍照也不好拍)
心里纳闷了,难道是我换灯管没换好???
再次故障分析:灯管,高压板
验证分析:换全套(电源板,高压板,驱动板和屏线的一套)测试灯管
测试结果:没有微光一跳一挑,证明灯管无问题!
在验证高压,改高压(用通用高压板)
验证结果:还是一样,一跳一挑
费了半天事,难道SB了???没办法,请教上级,找师兄,师兄说:这种情况以前他也遇到过,把高压,灯管换了也没用。
最后把驱动板换了,好了!(师兄说这驱动板不好修,直接改哎呀!我的师兄啊,这是多么宝贵的经验啊)
于是换驱动板,没有一样的,要改,上图:
原来的驱动板:

找一个改的,刷BIOS,改线路:

改后验证:完美
总结:维修思路固然重要,但维修经验也不可小觑!!!
各位亲们多多支持!!!此贴原创:明扬电脑医院------苏北蓝狐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不过就那三样东西吗

网友:
LZ, 换灯管要很有耐心,不能马虎,换灯管要整个屏都拆开么?

网友:
原来是驱动板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功力深厚呀

网友:
首先要分清楚,是屏的故障,还是背光的故障

网友:
没学过显示器维修呢 技术不错 师兄的经验也很重要

网友:
学习了,不过楼主所说的一跳一跳,到是很好奇那种现象

网友:
这板子头疼,戴尔的很多,难修~

网友:
这款驱动板型号是:715G2681-1-4     我上面拍的照片上,型号都在上面!
图像模式这个我们早就试过了,遇到这种情况,我们会恢复一下出厂设置,然后
在改图像模式什么的。

网友:
买个原装和换上好了,不用这么麻烦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