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 不进纸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

楼主(2013-12-11):
打印机 不进纸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:

一共分为4种可能性:
1、打印纸放入过多。先检查一下打印纸的安装是否符合标准,例如装入位置是否已经超出打印机左导轨箭头标志,如果超过的话,必须减少打印纸。
2、异物堵塞。看看打印机内部是否有什么异物堵塞,例如如果打印机中出现夹纸的话,就会导致不进纸的现象。如果有异物的话,必须要将它排除,排除时一定要先将打印机电源关闭,然后小心取出异物。如果取出夹纸的话,必须沿出纸方向将夹纸缓慢拉出,取出夹纸后还要检查是否有残留碎纸存在,并保证将碎纸也清除干净。
3、打印纸潮湿。如果使用的打印纸存放时间过长,并且表面有潮湿感觉的话,也有可能出现不进纸的现象,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烘干打印纸。
4、墨水是否用完。如果使用的是喷墨打印机,黑色墨盒或彩色墨盒的指示灯闪烁或直亮提示墨水即将用完。如果墨盒为空时,打印机将不能进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