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键盘触摸板不能用

楼主(2013-12-11):
进苹果系统正常   进WIN7就不行系统装了N个了都一样   拆开主板看了一下没什么异常  单独用触摸版或键盘也不行 应该主板有问题 有谁修过吗

网友:
进WIN7系统前都正常

网友:
会不会是驱动有问题,苹 果系统都正常

网友:
换了4,5个系统了 安装版的到了安装界面就不能用了  不过开关有用

网友:
主板问题! 通病了

网友:
版号820-3437-B 求图纸点位 以及BIOS  客户说是卸载一个东西后出现这个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