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 MS-7369 VER:1.1上网一会就掉线求围观!!!!!!

楼主(2013-12-11):
V星 MS-7369 VER:1.1 主板集成网卡,接上路由器上网正常过一会就掉线了,但是桌面右下角还没有出红叉,但是ping路由是不通了,不是路由器的问题其它电脑连接的都可以正常上网,插我这台电脑不好使的网线插到别的电脑上就不会出现掉线情况,以为是主板集成上的网卡问题,又在主板PCI接口上加了一块网卡把主板上的网卡停用了,可是上一会网又掉线了和之前故障一样,所以我断定跟路由器线路无关,问题出现在主板上,可是不知道如何下手维修了,请各位大师前辈指点,小弟在此先谢过!!!

网友:
怎么没人呢啊!!!

网友:
这个板很是奇怪,重启后就又能上,过一会就又上不了。。请指点啊

网友:
查网卡供电有没低,有没烫手。

网友:
我把主板集成的网卡禁用了,在PCI插槽加了一块网卡也不行故障一模一样,也是上一会就掉。会是哪里的问题呢,是PCI总线出问题了吗?没有思路了

网友:
再没人了

网友:
你试下把网卡的传输速度自动改为10M看下……。一般默认是自动的

网友:
这个感觉和我的板子一样,,,出现这毛病我就禁用启用。。。

网友:
回头我试一下看看吧。。顺便问一下网卡是工作在哪个总线下来的。。望了

网友:
集成网卡   拆掉 再试

网友:
网卡条件如果都满足  直接干南桥 或则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