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C1测量120脚接地了

楼主(2013-12-11):
这块主板跑C1,我测量了下有1.8和3.3供电,用测量卡上有3组时钟测量点,每一组都是左边1.93V,右边为0V,这是什么原因呢,还有这个2代内存的119和120脚应该是系统总线的测量点把,我测119是3.3V,但是120为0V,我打阻值对地也为0,没有思路了,求指点,还有谁能详细解释下,内存测量卡上3组时钟干嘛的,正常应该多少电压,每组是不是一进一出对应的,第二问题是119和120测试点是干嘛的,跑线能通到哪里,第三问题是119和120是不是内存槽上面那排最后两个啊,第121脚是下排左数第一脚还是右数第一脚

网友:
忘记发图了

网友:
求高手好了,。。

网友:
对了,我测量上下两个内存槽的119脚是不通的,另外由于120脚接地了,所以两个120是不是想通的不知道了

网友:
Β

海韵之恋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119  120电压是3.3V连接时钟、南桥,120脚跑线看连接的电容二极管先拆掉,再拆时钟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