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高压条接口定义?

楼主(2013-12-11):
需要改个高压条不知道接口定义求助,问店家店家一个小小白什么也不知道只管卖,接口有VIN GND NC ENA IDIM EPWM这都什么意思呀,求大神。

网友:
接上VIN GND ENA就行

网友:
VIN      是主供电     一般是5V-12V-24V
GND     是接地
EPWM  是开关  一般是3V左右
一般情况下有这三个就可以亮了

网友:
没改过。。

小胡HC -5

网友:
输入 接地  再加个开关 3根线  英语表示无能为力

网友A:
VIN:供电
GND:接地
NC:空
ENA:可能是开启
IDIM:不知道
EPWM:可能是亮度调节

网友:
大虾们指点下吧

网友B:
只知道 供电和地 开关和亮度调节接错应该坏不了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IN:供电
GND:接地
NC:空

只知道 供电和地 开关和亮度调节接错应该坏不了把?

网友:
接上电源和地线,开关试一下就出来了。如果要想要调节那接上这3根线再试调节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知道 供电和地 开关和亮度调节接错应该坏不了把?

不会坏。。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  过来学习 参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知道 供电和地 开关和亮度调节接错应该坏不了把?

这里将 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引脚相连的话,亮度会失去控制

网友:
接前三根线  GND地  VCC主供电  ON/OFF控制 ADJ亮度  可不接

网友:
一般接12V或24V和地线还有一条开关

网友:
这个最好自己百度去看一下定义...  这样记得更深刻一些

网友:
接VIN主供电 GND地 ENA就行  接线之前最好先量一下那些供电是不是一样的 一般高压板都用的是12V的 开启和调节接反了不会烧板子的

网友:
12V +     地   触发 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应当是液晶电视上的高压板吧,接VIN,GND,ENA就行!

网友:
只要3根线就可以了 vin off gnd

网友:
电脑上应该不是这样,估计是电视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