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福昕阅读器有时候能复制有时候不能,换了其他阅读器也是这样?

楼主(2013-12-11):
比如看图纸的时候,同样的图纸,有时候能复制,有时候不能复制,只能全选。换了其他阅读器也是一样,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。

网友:
有没有点左上角的选择方字?
当然如果你打开的文档是通过扫描方式传上去的
是没办法进行选择的

网友:
大虾们指点下吧

网友:
但是有时候能复制有时候还不能  我选择文本后,  右击不是该复制了吗?  但是右击 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