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音箱维修

楼主(2013-12-11):
4558是什么芯片?

网友:
万能的百度

网友:
大虾们指点下吧

网友:
d大虾们指点下吧

网友(2014-03-03):
是运放芯片

网友:
运放芯片!!!!

网友:
运放芯片

网友:
很便宜的运放芯片

网友(2014-11-15):
4558  5532 代换

网友:
4558是一片双运放,带内部补偿电路。极好的通道分离特性允许在单运放应用中使用双运放器件

网友:
低级低音炮用的运放

网友:
这个不太好搞啊

网友:
没记错的话是正负供电

网友:
常用双运放,采用正负12V供电。

网友:
是一个运算放大芯片

网友(2015-11-14):
常用的,低端的双声道运算放大器,代换前一定要看清IC的方向,一旦装反了,通电后立即烧保险电阻,因为4脚和8脚分别是VCC和地线。具体哪个脚我忘了,切记不能装反。在我们厂常用工作电压8.5V左右

网友(2016-01-20):
运算放大器,通用的有LM358,TL353,TL082D,NE5532等,4脚接地,8脚接电源(一般为15V左右)

网友(2016-10-24):
双路运算放大器

网友(2017-04-20):
普通集成运放,音频很好修的

网友:
百度一下这个芯片PDF就很清楚了。

网友:
这还修呀,

网友:
TI(德州仪器)的双通道通用运算放大器.脚位如下:
1:AMP OUT1 放大信号输出(1)
2:IN1-     反相信号输入(1)
3:IN1+     同相信号输入(1)
4:Vcc-      负电源
5:IN2+     同相信号输入(2)
6:IN2-     反相信号输入(2)
7:AMP OUT2 放大信号输出(2)
8:Vcc+      正电源

网友:
是运放芯片 可是音响系统这坏的太少太少了

网友:
这也修啊!!!

网友:
我没修过音箱

网友:
别的音响上拆一个吧

网友:
双极双运算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