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无桥、CPU供电

楼主(2013-12-11):
今天修到一个斯巴达克的主板   AM2的主板上3代内存,拿来看无明显短路和外观损伤,就加电,不跑码,无桥供电和CPU供电,只有内存1.5V于是就怀疑肯定是桥供坏了,桥的电源管理芯片是F72815SG,想找个来还了试试,废板上又没找到,后来看到这个主板上内存供电也是这个芯片,也是F72815SG于是就对换了一下,对换了内存供电还是有1.5V,就可以肯定桥的供电芯片F72815SG是好的。就不知道怎么办了,后来上论坛看到一个人说有部分主板要先出CPU供电在出桥供电,于是就找了个CPU供电芯片RT8855换上,加电就亮了。

网友:
搞定就OK了

网友:
开始路没有走对

网友:
大虾们指点下吧

网友:
查一下上下管有没有波形啊

网友A:
上电时序,内存CUP桥?

网友:
amd 单桥时序    内存--桥--CPU--总线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下吧

网友:
现在主板好了没

网友:
如果好了分享一下经验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桥和cpu都没供电的同时,换桥供电不好使,换cpu供电好了,是吗

网友:
高手啊学习起来

网友:
AMD主板大多数是先有U供电才出桥供电了

网友:
就是换了个CPU供电芯片就好了,一般的上电时序就是应该先出桥的   这个主板我就郁闷了  换了CPU供电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电时序,内存CUP桥?

我这块主板是这样的   AM2的   双桥。我也第一次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