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的在线测量,大师进

楼主(2013-12-11):
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线测量mos管,能确定它的好坏???求解啊!!!

网友:
只能大概的估测,随意测两脚 正反是全通的就要怀疑了。

yun601804607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就按平常那么测,估计下就可以了,测下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 再取下来 测试  不然不可能每个东西都去拆

网友:
引脚是怎么排列的

网友(2014-02-25):
没人知道吗

网友(2014-05-23):
123从左到右吗?看有些朋友还要先测G 是那或者B 是那个。有这么麻烦吗?

网友(2014-07-10):
首先取下CPU  ! 红表笔放G级   黑表笔测其它两脚 有一脚通了就是挂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