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进水修复后又返修!

楼主(2013-12-11):
     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ASUS的X8AC,拿来说是上次来修过,今天又打不开了。 查看维修记录发现以前是进水的机器,于是拔掉电池插上电源电流只上到0.39就停在那了 ,想换个CPU发现居然是板载的,然后就只能对着板子干瞪眼,今天师傅练车去了,我只是新手,  求各位高手给我点指示下大概步骤,不求能修好它,但能让我有点进步也行!

网友:
希望大家给我点提示

网友:
要测的很多,按你师父教给你的流程一步步来吧

网友A:
测下供电都起来没有,有可能CPU供电没有。

网友:
电流只上到0.39就停在那了,说明CPU供电没出。主要检查CPU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下供电都起来没有,有可能CPU供电没有。

CPU旁边的电感没有电压呢, 其他电感上测到了3V跟5V     多谢版主指点

网友B:
你上次肯定是修哪里断线了的!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 看看是不是进水的地方断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上次肯定是修哪里断线了的!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 看看是不是进水的地方断线了

上次是师傅做的,维修记录上写的是烤好就OK的  没动东西   多谢大哥指点

网友B:
那现在好了吗

网友C:
查 各大电感 供电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现在好了吗

还没有 没法下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 各大电感 供电把

CPU旁边的电感没有供电

网友D:
不好修啊,最烦返修的机器 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好修啊,最烦返修的机器 呵呵

主要是咱们这种碰到的机器太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