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不触发

楼主(2013-12-11):
待机3v5vok,rtc条件ok,ec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,按开关不发出s5_on,bios刷过,bios芯片换过,ec换过,hm55换过,rsmrst0.45v,求思路.............

补充内容 (2013-12-13 13:51):
机器重做hm55已经亮机(对bga太自信了,以前没这种情况),测试过程发现进系统黑屏,加焊ati独显后不认独显,打算就让客户用集显了

网友:
RSMRST 0.45v明显不正常,你跟踪此信号没有,S5都没有,适配器供电的话,ACIN 和LID都检查一下

网友:
rsmrst经过一个电阻下拉进hm55,挑起有3.3,还是不发出s5,acin lid都3v左右

网友:
你查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呀!可能是被拉下去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最麻烦了

网友(2014-11-12):
HM55的桥挺爱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