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导致主板复位问题 在线等

楼主(2013-12-11):
大师们    有没有碰到过硬盘导致板子 无限复位的     小弟 维修了一例   换快盘好了 但是不确定是不是问题的所在  怕返修 所以请教下有没有这个可能

网友A:
有这种可能的,如果是硬盘的复位脚短路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这种可能的,如果是硬盘的复位脚短路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

IDE 的硬盘复位脚 是 1脚 ,这个脚也是有连接南桥的 。

网友:
现在还有人用IDE硬盘吗?

网友:
个人感觉应该是硬盘的电路板出现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