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a690问题大了

楼主(2013-12-11):
la690 不开机 开机无任何显示 蜂鸣器无任何声音  其他配件运行无压力 已经测试

网友:
丝印  lenovo 2.1  n1996 l-a690

网友A:
我也刚修到一个,通电无待机,网卡挂了,拆后待机正常,开机不跑码,测32.768无波形,测得rlc-cmos1/2脚无电压,测得D19有3V电压,直接接到跳线上3.3V待机灯闪,开机还是不跑码,所有电压正常,没有MS-6换,估计桥也挂了,应该是雷击主板。

雷击的主板一般是桥和网卡损坏多

网友B:
其他配件运行无压力,这句话不大明白,楼主是不触发的机器吗?

网友:
其他配件运行无压力,,,这个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他意思是其他件是好的,主板问题的意思吧

网友C:
是不触发的机器

网友:
先刷BIOS 试试

网友:
测一下纽扣电池,这板子纽扣电池没电也会造成触发不跑马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他配件运行无压力,这句话不大明白,楼主是不触发的机器吗?

主板问题大

网友:
AMD的 通电不开机 大多数北桥的问题  楼主 桥吹下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刚修到一个,通电无待机,网卡挂了,拆后待机正常,开机不跑码,测32.768无波形,测得rlc-cmos1/2脚无电 ...

不知道是不是雷击,收的板子,卖家也不清楚是否是雷击了 ,我就更不知道了 ,拿来的时候就是坏的

网友:
手头还真没有bios文件  这个不是可插拔的  有高手弄的飞线 不过这板子有8针接口  就是手头没有bios文件而且也没有烧录器 也没有jpi1线  很是郁闷 修不好了 求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触发的机器

开机只cpu风扇转  其他无显示 电池换了 依然无显示   复位无反应 求解

网友:
ECS代工联想

网友:
我补充一句啊  问   这板子维修的价值大不大

网友D:
到底是精英还是V星  我下载了一个V星的    听说是V星代工的

网友:
洗一下板看看

网友E:
我前几天也修过几块这个板子  这个板子CPU是不是4400以上的 先换一下试试 如果不是U的问题 就刷一下BIOS  和换电池试试 当时我也整了好几天  有两块板子是U挂了 有BIOS问题  电池也遇到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前几天也修过几块这个板子  这个板子CPU是不是4400以上的 先换一下试试 如果不是U的问题 就刷一下BIOS  和 ...

好的 我试试

网友:
V星代工的机种7339,网卡很容易坏。

网友:
这板子我修过电池没电不跑吗的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刚修到一个,通电无待机,网卡挂了,拆后待机正常,开机不跑码,测32.768无波形,测得rlc-cmos1/2脚无电 ...

雷击的主板一般是橙色线 3.3V短路多

网友G:
按时序修,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按时序修,应该没问题

好吧试试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到底是精英还是V星  我下载了一个V星的    听说是V星代工的

精英代工的,但是他的专用芯片是V星的。

网友:
这块板子的问题很多  cmos电池没电会不跑吗    BIOS也爱坏  北桥也爱坏

网友:
3板斧就能修好  换电池  刷BIOS 焊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雷击的主板一般是橙色线 3.3V短路多

网卡拆了,不短路,就是跳线上没有3v,直接外接个3V也不大电流,从二级管飞线了就灯闪,3V被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网卡拆了,不短路,就是跳线上没有3v,直接外接个3V也不大电流,从二级管飞线了就灯闪,3V被拉低了

看下 二极管有没短路击穿,测量下两端阻值

网友:
按时序,内存供电、桥供电、CPU供电、总线供电查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