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40诡异的问题。高手来吧。

楼主(2013-12-11):
今天接到一台戴尔1440
笔记本
。不插硬盘可以开机,只要插上硬盘就掉电,电流跑到0.8A就掉,换了N块硬盘了,还是老样子,干了ibm的南桥,刷了bios,硬盘的供电,时钟,复位。补偿,偏置,耦合,都查遍了,还是老样子,偶快崩溃了。55555555
笔记本

网友:
哎,这种机子能修死人啊。。

网友:
硬盘接口有没有短路啊?查了没有?修好了告诉一下原因

网友:
这个最基本的问题,一开始就排除了。

网友:
别纠结硬盘了,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供电问题

网友:
供电像是没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可能 硬盘接口处有短路

网友:
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好事

网友:
这种神机大神估计都感到棘手,楼主看开点

网友:
那就从基本的开机,换内存和CPU试试……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哦,这个机子显卡有问题也会掉电的

网友:
唉,到现在还米有个结果,客户催的要命,555555555555555

网友:
你看下南桥到硬盘的信号线

网友:
两组差分总线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插能进PE吗,到底和硬盘有关系吗

网友:
试了下,进pe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他奶奶的,换了个51125给好了。

网友:
还是供电问题

网友:
楼主 处理好没有

网友:
是5V供电引起的,少见

网友:
还是供电不稳定吧

网友:
我修好过这问题。。跟5V有关系

网友:
51125的芯片不良,导致5v电感的带负载能力下降,当不插硬盘是,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,所以不会掉电,当插上硬盘是,硬盘需要5v供电开启电机,所以,5v电感上的电流过高,当超过51125的检流限流门限时,由51125产生保护,关闭51125的两路输出,俗称自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