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amd集显能正常开机 但正常关机后就不能触发了

楼主(2013-12-11):
CQ40AMD集显 能正常开机 正常玩 但正常关机后就不能触发了  只有把电源重新拔插一下才能正常开机 BIOS刷了 不行 求指导

网友:
在正常关机后去查下ACIN 是否正常。,

网友:
关机后不能触发需要拔电源是保护了,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 很正常 哦

你就按照不触发去修

网友:
楼上说短路了 人家都可以正常使用 可能是哪里不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