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43td

楼主(2013-12-11):
华硕p5p43td可以亮,亮了以后按重启键诊断卡跑27,请问各大师,是哪有问题?

网友:
如是一路到27 可换显卡试

网友:
查一下时钟,复位那个信号不对了,一般查IO.

网友:
查时钟,复位的信号,在查IO,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IO出现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