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tft22w90ps 有背光无显示

楼主(2013-12-11):
屏号:LM215WF2    有时能显示  按开关后再开 出现黑蓝色 有背光无显示   AOC FI22 驱动板号为  715G3576-M01-000-004F AOC FI22

网友A:
这是一体机啊,还是显示器啊

显示器,我买过

网友B:
和我的IF23外形差不多。线连接好没,换跟线。拆开了就拍高清大图发上来看看

网友:
学习了,我用的是32“的

网友(点评):
32的液晶电视?用那个东西老花眼会很快找上你滴

网友:
一体主板不跑码,注意

网友C:
驱动程序吗   难道将会和三星一样 老是坏程序

网友:
我这也有个 22的aoc的 可惜了了

网友:
先存下以后用得着

网友:
你这显示器是双灯还是四灯的,有一根灯管损坏也会引起这种现象

网友:
程序问题,回收价给一百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一体机啊,还是显示器啊

AOC 显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和我的IF23外形差不多。线连接好没,换跟线。拆开了就拍高清大图发上来看看

是程序的问题  这款显示器爱坏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驱动程序吗   难道将会和三星一样 老是坏程序

是的  刷25芯片

网友:
学习咯  存到起

网友:
刷程序试了没有?

网友(2016-12-21):
学习了显示器坏BOIS的也多

网友:
是程序坏了的原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