沐泽显示器故障。待高手指点

楼主(2013-12-11):
沐泽1910MSW开机用一会花屏。然后自己又好了。这种故障是不是屏的问题。这个花屏是全屏花,

网友:
不好说啊,,,,一般的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清理屏线,然后加旱驱动板,加旱屏主芯片,还不好你要高兴的话上一套试机,烦的话就放弃~

网友:
花屏跟屏、屏线、驱动板有关。把屏线擦一下试试看看

网友:
我上次修过个联想的和你这情况一样,一会花一会好的,,,可有时候用一天都没事,换屏好了,,你好好看看吧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