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技嘉GA-870-UD3P V3.1 BISO

楼主(2013-12-11):
在官方下载一个不跑马,原本不过内存,电压都正常 刷了个 马都不跑了,急求GA-870-UD3P BISO
技嘉

网友:
官网的可以。你换个版本试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BIOS芯片有问题,官网不可不行啊

网友:
遇见过这样的情况,换个老点的版本下载

网友:
最好刷个原始版本的

网友:
下最新的不行,就换换版本,一般都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870的板子官网有下载的多测试几个

网友:
技嘉,官网可以的。

网友:
没有用的啊。我把那几个全都下载刷了一遍。都不可以。 怎么回事呀。刷以前的就可以。BISO芯片都换过的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