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Fast AMD的 主板跑c1c0不过内存

楼主(2013-12-11):
加过桥了也不行,求高手指教

网友:
AMD的CPU坏了也跑C1C0

网友:
CPU,内存,多换多试试看..内存的几个条件都测了没有...

网友:
我的维修思路是先换cpu看看,然后再查那几个测试引脚,看看时钟电压,还有给内存供电的那个3.3

网友:
换CPU,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