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亮机后掉电

楼主(2013-12-11):
主板都跑码亮机了,自己掉电,没有思路,求指点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一 下。

网友:
掉电难修呀?兄弟

网友:
看桥是否有短路的地方,在去CPU,BIOS

网友:
690 芯片,北桥容易虚焊啊

网友:
同意楼上,桥虚焊的嫌疑比较大

网友:
AMD的很多都是北桥虚汗哦

网友:
有几块呢 看下

网友:
综上所述 你要加焊一下北桥,不行在看滤波电容,或者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710277-1-1.html 参考一下

网友:
换个CPU,不行就加焊北桥了

网友:
对,楼上的都说完了,不过我再补充一下,不行再换板

网友:
这个是联想品牌机上的主板,北桥超级烫。

很多都是玩游戏会自动关机的,保修期内就出问题。

网友:
主板现在是越来越难修理了啊。

网友:
最怕故障难搞啊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只能等着大师来回答了  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这块主板BIOS 也爱坏

网友:
还有一种可能,电源不中用了,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桥虚的问题也有可能

网友:
修得多了。北桥旁边几个3极管换掉

网友:
不一定是桥的问题,楼主可以试着把北桥旁边的两个场馆换一下

网友:
这板子我遇到起码10块了,把COMS电池取了把下面的接触片刮一下,随便看看电池有点没。反正我都干起的。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桥虚汗,或者供电没到都会掉电的

网友:
我还是新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听阿林老师说过,掉电的就用示波器来抓,看哪个供电或信号先掉.具体抓哪个你自己考虑一下.
S3?S5?就那几个供电先抓来看看.是谁先掉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阿林老师说过,掉电的就用示波器来抓,看哪个供电或信号先掉.具体抓哪个你自己考虑一下.
S3?S5?就那几个供 ...

是的 ,这里可以根据主板上电时序查哪路供电没有出来,一般主板掉电就是这个问题多。

网友:
AMD就是比较容易掉电

网友:
LZ  到哪一步自动掉电啊      是跑码完了掉吗    还有掉电以后自动重启不?   说清楚点啊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啊

网友:
我修过、CPU坐子虚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