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560 I7 d2 开机不显求助

楼主(2013-12-11):
神舟的机器,板号为DAOQL4MB8EO-MB,对着图纸点位图一路量下来,PLTRST有了,CPU复位信号也有了,换过CPU,内存,压过显卡,桥,都不行。打过内存系统总线波形,无波。电流跳到1.5-1.8之间,电流是0.01的加,一点点的加,就是不亮机。请高手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