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维修

楼主(2013-12-11):
联想Y40用一会就关机

网友:
童鞋,问题叙述不清楚啊,应该详细一点;有可能是导热系统有问题!

网友:
原因太多了,同意楼上先查散热。

网友:
很大可能是散热问题

网友:
温度太高,要把上热问题解决

网友:
问题都没问明白  还修什么电脑啊 ,愁。

网友:
还是先把问题交代清楚吧

网友:
原因太多了,同意楼上先查散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