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1600AAJS 板号 701590-000 REV A 板上无ROM芯片 换板要怎么操作

楼主(2013-12-11):
wD1600AAJS 来时故障是可就绪但认参数不对 型号 序列号 容量都认成其它的。后检测固件
发现02 等模块坏了,我就找了一个WD1600AAJS 写了02模块,后来就不能操作了
不能就绪不能对固件操作了。现在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板。发现这板没有外置ROM芯片。现在换的
板可以对固件进行操作,因为没外置ROM芯片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。请各位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:
电路板没有坏,为什么换板呢?

网友:
效率源有生成BIOS的菜单。
但是,你的故障不是电路板坏,换板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是不是固件坏了

网友(2014-01-19):
在原板上用U指令或取ROM方法刷原ROM,没必要去换板

网友:
这个简单哇,直接生成原盘的02就行了,如果被人换过板,再从原模块生成rom就行了。。。小ki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