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 F40 开机进系统后,不定时自动关机,温度不高,会是哪里问题?

楼主(2013-12-11):
据客户讲,冷机状态下开机后运行大约1个多小时自动掉电关机。再开的话过几分钟还是关机。
拿来用鲁大师做温度压力测试,运行十分钟左右掉电关机,再开机再测试,5分钟左右关机。

测试的时候看温度cpu不超过35度,出风口一直有风。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?故障好像是散热,但是温度确实不怎么高啊?

另外机器的电池不能充电,显示0%且打个叉,不知道有没有关系

网友:
不知道电池问题那就拆下来试呗。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充电器看呢

网友A:
电池拆了看多久会掉电。不掉了 是电池问题,或者电池的系统管理总线部分出问题。
拆了电池还是掉电,估计是公共点,或者其他PWM电路电压不稳定引起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拆了看多久会掉电。不掉了 是电池问题,或者电池的系统管理总线部分出问题。
拆了电池还是掉电,估计是 ...

谢谢您 ,就是说温度不是主要怀疑对象喽?

另外,这种电压不稳,突然掉电的情况,怎么测量呢?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啊

网友A:
用示波器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测。

不好意思,用示波器怎么测量掉点呢? 我不太会用示波器,望指点

网友B:
重点查看IO,有没有进水,虚焊等问题,遇到和你同样问题是IO进水导致的,清洁后加焊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点查看IO,有没有进水,虚焊等问题,遇到和你同样问题是IO进水导致的,清洁后加焊一下就好了。

谢谢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