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驰主板换VGA后黑屏

楼主(2013-12-11):
一块雷驰主板换了个VGA口.开机黑屏...显示器绿灯...并且会闪三下....红.绿.蓝.有值 79-81...红地.绿地.蓝地.无断路...13.14场行.有电压....2.5和3.3..这是怎么回事呢....请教一下高手们

网友:
加独显正常? 看行场值正常不

网友:
上独显可以亮...另检测卡跑到7F卡住

网友:
换头之前是可以显示的还是不可以显示的?前奏要搞清楚

网友:
看看接口焊时是不是断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