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台E530不触发

楼主(2013-12-11):
机器在其他地方维修过了没有修好,EC是KB9012QF A3   3V5V都有 ,我换了一个EC现在没有3V5V了,用原来的EC就有了,现在是EC 没有发出MAINPWON,请高手指点

网友(2014-01-22):
我这也有一个,ec 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这个EC自带程序,没一样的板子拆EC换,你买同型号的EC换了也用不了

网友(2014-02-25):
照你们说现在的EC都带程序了.我手头的E530也是没有待机电压..看来只能换拆机的EC了..

网友:
这个EC自带程序

网友:
是啊,EC自带程序的

网友(2014-03-27):
    问下怎么样判断 ec自带程序

网友(2014-08-29):
你要没那种 在E430 板上剪下来那种就可以

网友(2014-10-05):
有个一样的,听说ec是带程序的找不到啊

网友:
难道这样还要弄个料板

网友(2014-12-06):
那要是新机种找不到料板  那怎么办 程序也没有  换板?   求解

网友(2015-01-21):
该怎么解决

网友(2015-05-21):
谁有EC程序,上传下,顺便说下EC怎么刷

网友(2015-08-25):
MAINPWON是做嘛用滴?

网友:
EC带程序,可以用编程器刷